汇川CS700变频器主从控制

楼主(2021-10-16):
各位大神:汇川CS700变频器能否做主从控制,如果能是否需要增设板卡,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只弄过变频器一拖多用于启动的,你这个主从控制难道是一台变频器去控制多台转动设备?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弄过变频器一拖多用于启动的,你这个主从控制难道是一台变频器去控制多台转动设备?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哦。...



主从控制是两台或两台以上变频器(一拖一)驱动同一机构,为实现各变频器负载平衡,由一台变频器做主机接收控制指令,其他变频机做从机,从机由主机发出的速度或转矩指令控制,以此实现负载平衡。应用中如果是刚性链接则采用转矩跟随,柔性链接采用速度跟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不异色"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只弄过变频器一拖多用于启动的,你这个主从控制难道是一台变频器去控制多台转动设备?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哦。...】进行回复:        ---...



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B(2022-02-20):
是想实现多台变频器运行时,同步调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