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数据打印软件之批量制作羽绒服洗涤剂防伪标签

楼主(2021-10-18):
最近天气比较炎热,就把冬天的羽绒服都给洗洗,准备放起来。清洗羽绒服的时候使用羽绒服洗涤剂的产品包装上面不光有怎么使用的方法步骤还有条形码和防伪标签,今天呢就以可变数据打印软件批量制作羽绒服洗涤剂防伪标签为例子,来分享一下在软件中的具体操作步骤。

设置羽绒服洗涤剂防伪标签尺寸

打开可变数据打印软件,点击新建,选择打印机,纸张选择“自定义尺寸”,宽40mm*高30 mm,1行1列,页面边距上下左右均设置为1mm;并“勾选”手工设置,将垂直设置为1 mm,并在画布中设置圆角为“3”;

数据库导入

将防伪数据导入可变数据打印软件, 点击上方工具栏中的数据库设置,选择“EXCEL数据源”,根据提示点击“浏览”-选择需要导入的EXCEL,然后点击测试链接-添加-关闭即可。

绘制普通文本

1)点击左侧A,在画布上合适位置绘制文本框,鼠标双击绘制的文本框,在其“图形属性-数据源”下方点击左侧修改,数据类型使用“手动输入”,并在文字中选择颜色为“红色”;

注意在本文中“某某洗涤剂”、 “揭开表层拨”、“网址查询”都是固定显示的文字信息均使用“手动输入”的方式进行操作。

2)数据库导入-点击绘制普通文本,在其“图形属性-数据源”下方点击修改,数据类型选择“数据库导入” 下方连接到需要用到的数据表,然后确定;

接着点击在添加 “数据源”窗口中点击左侧“+”,在手动输入状态下输入英文逗号,并再次点击左侧“+”,使用“手动输入”添加文字颜色码,长度与数字数量一致;

并打开其“文字”窗口,勾选“彩码”功能,并点击确定即可;

以上就是就是使用可变数据打印软件批量制作羽绒服洗涤剂防伪标签的制作步骤。在软件中还可以使用TXT文档导入的方式批量生成防伪标签彩码具体操作步骤可以参考文章:防伪标签制作软件中如何制作彩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