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modbus通讯

楼主(2021-10-18):
仪表用串口测试正常  代码01 03 00 15 00 02 D5 CF

返回数据 01 03 04 44 70 40 00 DE D8  合浮点数961

200smart 连电脑测试发送码也正常

但是PLC直接连仪表数据始终读不了来,大神们帮我看下什么原因

这个是PLC与串口测试代码发送正常

这个是PLC与仪表连 监控无数据

这个是仪表与串口测试正常

网友A:
小伙子你已经成功了,只是胜利的果实还没有显示出来。

状态图标多显示几个VW寄存器不收费吧?

你看看VW900前后几个个寄存器哪个有值就重点搞哪个寄存器,把那个寄存器改成VD看数据是否正确,不正确就前后便宜一下再看数据。

读取浮点数会出现高低字节序的问题,必要的时候得转换的。

用MODSCAN扫一下数据看看你先要的数据在哪个寄存器。

或者你看看仪表说明书有没有整形的数据地址,尽量去读整数比较方便。

如果是流量计的累计流量这样的LONG类型数据,建议你在流量计那边把小数位屏蔽掉,然后找数据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你已经成功了,只是胜利的果实还没有显示出来。状态图标多显示几个VW寄存器不收费吧?你看看VW900前后几个个寄存器哪个有值就重点搞哪个寄存器,把那个寄存器改成VD看数据是否正确,不正确就前后便宜...

对,要看仪表寄存器占多少字节,是什么数据类型,你要读多少,读的不全,也不行

网友C:
 对照通信手册看,你的错误是:Modbus 正忙于处理另一请求:某一时间只能有一条 MBUS_MSG 指令处于激活状态。你是和大于一块仪表通信吗?还有就是需要处理好接收和发送时间,通信是半双工模式

网友C:
 看了一下你的程序截图,问题多数出现在读写堵塞了,同一时间执行了读写操作,你可以分别试一下读和写试一下

网友D:
程序中不能同时执行一条以上的MBUS_MSG指令,或者不建议MBUS_MSG指令的使能端使用长通标志位来驱动的,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mobus通信视频教程集锦,里面有西门子的相关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