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变频器电压的理解

楼主(2021-10-18):
对于变频器,输出既然是3相电,为啥还是要分220V和380V?不懂

网友A:
变频器只能改变频率  不能改变电压

单相变频器输入电压220  输出3相最大电压(50HZ时)肯定超不过220

3相变频器输入电压380   输出3相最大电压也就380

网友B:
3相220V是日本台湾供电标准,3相380V是国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