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万用表维修及保养方法

楼主(2021-10-18):
台式万用表,一种多用途电子测量仪器,一般包含安培计、电压表、欧姆计等功能,也是电子工程师工作台上必不可少的电测仪器,那么如果仪器出现问题该怎么办呢?下面安泰测试分享一下台式万用表故障维修处理方法:

1、通过外部的设备情况判断台式万用表是否出现故障,比如外观检查,观察有没有脱线。断线、脱焊、烧坏元件等,或者是机械损伤或是断裂等一些情况进行判断。这时候可以戴上绝缘手套,直接用手检查元件,勘察有诶有出现松动,之后再转换开关,判断是否卡带。

2、通过测量各个部位的用电参数,例如电压、电流、电阻等参数,因为一般情况下各关键点的工作电压是恒定的,如果出现没有电压电流,或者电压电阻过高过低的现象,这样才可较快找出故障点。

3、测试台式万用表是否短路的方法,在我们知道其他原件设备完好的情况下,使用A/D转换器来测量台式万用表是否出现短路了,这种方法对于台式万用表是很好使用的。

4、测量台式万用表是否断路,因为如果没有电流通过,任何参数都是没有参考价值的,检查电源是否接通,饭后对把整个台式万用表从整机或单元电路中断开,若台式万用表有参数,表示就是台式万用表断路了。

在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任何情况再在使用完台式的万用表后,必须将台式万用表的电源关掉,还有一种情况,如果台式的万用表使用的频率不是那么高,不是经常使用到,此时需要将万用表中的电池取下,因为如果电池没有取下来,很容易损伤台式万用表的电路元件。

台式万用表的保养:

1、不要接高于1000V直流电压或高于700V交流有效值电压。

2、不要在功能开关处于Ω和位置时,将电压源接入。

3、在电池没有装好或后盖没有上紧时,请不要使用此表。

4、只有在测试表笔移开并切断电源以后,才能更换电池或保险丝。

建议大家在使用台式万用表时,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使用,减少人为损坏,如果您的台式万用表出现了故障无法修复,欢迎访问安泰测试,安泰测试可维修台式万用表故障:不开机、开机异响、炸机、死机、无输出、输出不稳定、输出超差、显示值乱跳、烧产品、无法连接电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