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向导菜单下的程序范例产生器找不到了

楼主(2021-10-18):
WPLsoft向导有这个功能 ,ISPSOFT 软件菜单栏向导下找不到程序范例生产器 了,道理上ispsoft应该比wplsoft功能更丰富

网友A:
这两个软件没有哪个高端之分,适用于不同阶段的PLC而已,相对来说ISP是比较新的,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现在新的PLC都用这个,WPL适用于DVP系列的,台达应该把这些软件统一一下,换个PLC型号还得换软件真的很麻烦。

网友B:
ISPsoft让你失望了,没有你说的那种范例产生器。

网友C:
你可以用WPL做出通讯程序下载到PLC里。然后上传到ISP就行了,也可直接在ISP里编写。各有优缺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WPL做出通讯程序下载到PLC里。然后上传到ISP就行了,也可直接在ISP里编写。各有优缺点吧。...



虽然麻烦一点,这也是个方法,只是觉得一个很好的工具竟然再后出的软件上人去掉了 感觉到不可思议

楼主:
我看ISPsoft说明书组态高速计数器 为什么手册和软件上不一样

网友C:
这个是因为你选的机型问题,你ES的话就只能看说明书上的设定,就是出厂人家就设定好了的, 那么人家的说明书对应的事AS系列的机型,高端机型。还是有空多看看说明书,这些问题我也是看了说明书回答你的。无标题.png

网友D:
 向导使用习惯了,突然没有会让你编程有点烦躁,向导确实很方便,希望所有PLC软件都有向导功能

网友E:
为什么楼主的ISP软件有AIO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