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缺相

楼主(2021-10-18):
10KV、1600KW高压电机在启动时导致高压线路跳闸,设备是使用十年的老设备,未改造,此情况出现在正常停机后的再次启动过程中出现,高压线路上的故障指示灯已经出现闪烁,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事故原因,电机已经测量过接地及相间绝缘,无异常。控制柜和电机之间的连接线也做过耐压试验,均为发现异常,只有在启动期间电机声音沉闷,转速慢、有嗡嗡声。有没有可能是高压柜的真空接触器缺相导致,此现象在偶然间出现,并不是每次启动都出现此状况。

楼主:
电机也已经做过耐压试验,无异常

网友(2024-01-24):
转子断条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启动方式出了问题,看是什么启动方式,星三角启动也有可能是接触器有问题。启动慢应该是启动方式有问题哦。

网友B(2024-04-24):
缺相不是可以用表判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