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密码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21-10-18):
 如何用一个维纶通触摸屏和三菱PLC怎么编写一个动态密码,密码可以设置多少天后锁机,

网友A:
我写过,起初是利用DTU远程锁定和解锁的,后来考虑到DTU失灵或者信号不好就解不了锁了,然后写了密码保护,两次定时密码,每次锁定7天,一个永久密码,永久授权不在锁定。

大概思路是:利用触摸屏的宏指令,读取屏的系统时间,利用屏的保持寄存器存储设置时间,然后这两个时间作比较,结果输出一个状态点去操作一个不可手动关闭的弹出窗口遮挡触摸屏操作的所有按钮,并附上试用期限已到如有疑问请联系某公司,页面上保留输入授权密码的输入框,锁定后可远程解锁,远程解不了就用密码解。

用的是西门子200smartPLC和维纶的MT8102IE我正计划这在我网站分享这个例程呢,这都是5年前做电锅炉的时候搞得杰作,亲测稳定可靠无BUG。

我可以帮你写,不管什么PLC,这种操作在屏上下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写过,起初是利用DTU远程锁定和解锁的,后来考虑到DTU失灵或者信号不好就解不了锁了,然后写了密码保护,两次定时密码,每次锁定7天,一个永久密码,永久授权不在锁定。大概思路是:利用触摸屏的宏指令,读...



思路看懂了,有时间自己去试一下,谢谢了,有案例学习下吗,可以发下邮箱583288373@QQ.com

网友B:
这个是实际使用过的?

网友C:
你用当前日期+小时数乘以某一个数值处理,取结果的几位数做密码,这个就是简单的动态密码......

至于复杂的跳跃密码之类,你再说吧

网友C:
实际动态密码你就是找一个动态源(根据某种条件变化),然后经过数学逻辑运算处理,取结果值或者结果值某几位作为密码,这个一般你要求人家告诉你源值(这个值一般是没有加密且方便看到的),你再根据源值用你自己设置的运算方法处理得到密码值,这个好处就是防止人家记住密码——因为密码是随时在变化,不是固定的

网友D:
动态密码程序其实不复杂,锁机后你告知客户密码即可,只有你知道密码的规律

网友E(2021-12-13):
感谢大佬经验分享哈

网友F(2022-03-26):
如何用电子表格的算法做一个动态密码生成器呢?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