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V3触摸屏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21-10-19):
西门子触摸屏SMART IE V3用wincc flexible smart V3下载程序输出窗口提示 动作执行失败

请问这种情况大家有遇到过吗

网友A:
ping一下屏地址,查看IP地址是否在同一网段。

新屏的话会有这样的问题,给新屏改一下IP地址,(打开该IP的界面点几下OK即可)

确保程序没有问题,可以编译通过,在下载的时候弹出窗口输入屏的IP地址,反复下载即可,总会成功的。(这一点整不清楚是哪的问题,和你软件版本有关系,和系统也有关系)

网友B:
这个只要通讯没问题,剩下的就是版本问题,还有固件不同的问题,需要升级这类操作。建议移步到西门子官网论坛里看看相关问题

网友C:
这个问题是你现在触摸屏和之前触摸屏硬件版本更高了,需要换一下触摸屏软件版本

网友D:
第一次上电,IP要对应,与电脑要在同一网段,触屏要点下载模式,

网友E:
1,编译后,看下方输出窗口出错,点击位置,就可以找到相应的出错点,全部改正后,都正确,点击下载;2,看你HMI的地址是不是与电脑在一个网段,HMI设置后要和画面程序的地址一致;3,断电重启一下;4,看看网线好用不(确定好用);网口好用不

网友F:
动作执行失败,是你的电脑没有设置好

网友G(2023-09-19):
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