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网关将Q8-AD称重模块接入PROFIBUS总线教程

楼主(2021-10-19):
本案例控制的主要对象是Q8-AD称重模块的数据参数的显示与报警。系统主PLC选用西门子 CPU,通过网关模块采集数据。称重模块型号 Q8-AD将设备接入西门子PLC 的网关采用移通创联 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

本文主要讲该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的配置过程。称重模块参见Modbus通讯的说明书。
首先加入GSD 文件。将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的GSD文件拷贝放到任意位置。打开博图,建立新项目“称重仪表”。进入设备和网络,在选项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安装GSD 文件。

选择Modbus 转Profibus 网关。
将Modbus转Profibus网关YT-PB-01配置到Profibus总线中
设置网关在Profibus总线中的从站地址

确认称重仪表用到参数的总数据量,并在组态中添加对应的数据长度

查看设备说明手册,配置从站参数

通过从站拨码开关设定冲站地址,本例为1

设置好从站波特率及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本例为9600 8N1设定。设置为Modbusrtu模式

配置网关modbus参数。打开软件点击新建,选择DP2MM

设置网关的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等要和从站保持一致
本例为9600 8N1,轮询间隔100MS

在ModbusRTU处点击鼠标右键插入站号,写入从站地址

在Node处点击鼠标右键插入,选择所需功能码本例为03功能码

根据下图描述可得知读取寄存器支持03/04H功能码即网关可以选择
Read Holding Registers(03H)和Read Input Registers(04H)两种功能码

如想读取当前重量值可根据从站手册描述地址为0-1(32位即两个寄存器)在起始地址处填入0,寄存器数量为2即2个字,无响应动作可以置0以便从站掉线能及时反映。
图片24.png下载后将网关顶部拨码确认跟DP设置一样,上电后观察网关指示灯(正常状态下ok 灯常亮,TXD 及RXD 灯交替闪烁) 在组态软件中监控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