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1769-L30ER控制器与Micro800系列通过MSG实现通信

楼主(2021-10-19):
AB PLC 1769-L30ER控制器与Micro800系列通过MSG实现通信

附详细教程

网友A:
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都很好实现的,
不同品牌的PLC比较麻烦,数据结构都不一样,通讯程序做好了还得写程序交换高低字节,
提供几个案例,在附近,供参考: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7878796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72276

网友B(2022-03-21):
大佬,你好!我看了你的教程,跟我之前的测试没什么区别——没有报错、程序下载也没问题,可是都两者都交换不了数据。

楼主(2022-07-14):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好!我看了你的教程,跟我之前的测试没什么区别——没有报错、程序下载也没问题,可是都两者都交换不了数据。...



检查下,应该是有些地方配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