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分析仪操作

楼主(2021-10-20):
网络分析仪在日常工作测试中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安泰维修为大家分享网络分析仪的“傻瓜操作模式”,帮助没有基础知识的新手也能用网络分析仪得到准确的测试数据。

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基础功能是S参数测试。所谓S参数,就是散射参数,是描述电磁波在被测设备的入射波量、反射波量以及波量传输特性的参数。简单理解:S11代表端口1的反射,S22代表端口2的反射,S21是端口1至端口2的传输,S12是端口2至端口1的传输。

测试前的设置:

1、网络分析仪端口连接专用测试电缆;

2、频率范围按照被测件DUT的频率范围设置;

3、当测量增益最大值Gain的放大器等DUT时,设置输出功率PWR>>Power: -Gain,另需注意DUT输出功率不可超出量程(如0dBm;

4、中频带宽设置依据测试标准或BW>>Bandwidth: 1kHz

5、测量点数依据标准或Sweep>>number of points: 401

6、连接自动校准件执行校准CAL>>Start Autocal

7、如果只有手动校准件,矢网必须加载校准件匹配的数据文件,不可用ideal数据,执行UOSMTOSM校准;

8、注意专用测试电缆测试端口的类型与校准件必须一致,不可转接。

经过上述设置和校准后,选定所需测试项进行测试。

下表左栏列举常用基本测试项,右栏内容是该测试项对应的仪器设置:

测试项目

仪器设置

驻波

MEAS >> S11或S22;

FORMAT >> SWR;

无单位

回波损耗

MEAS >> S11或S22;

FORMAT >> dBMag;

单位dB

插入损耗

增益

MEAS>>S21或S12;

FORMAT >> dBMag;

单位dB

复阻抗

MEAS >> S11或S22;

FORMAT >> Smith;

Marker读数,显示格式 R+jX阻抗实部和虚部,以及电阻、电感和电容

阻抗

MEAS >> Z<-S11;

单位Ω

相位

MEAS>>S21或S12;

FORMAT >> Phase;

单位°

群时延

MEAS>>S21或S12;

FORMAT >> Delay;

单位s

获取测试数据:

1、光标Marker在曲线上选点读数,是分析数据的基本功能;

2、支持打开多个Marker;

3、Marker>>Search能对曲线数据进行最大值以及最小值等条件搜索;

4、Marker还有滤波器测量功能;

5、曲线数据可以导出为*.snp文件或matlab以及ASCII文本格式文件,Trace>>Trace data;

6、屏幕图像可保存为图形文件,Print>>to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