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轴磨损是什么原因?处理措施有哪些?

楼主(2021-10-20):
       提升机是通过改变势能进行运输的大型机械设备,在其运行过程中,提升机轴磨损是很常见的一种设备故障。接下来小编就从提升机轴磨损的原因和处理措施两方面为大家展开讲解。

Ø 一般情况下,提升机轴磨损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 金属正常疲劳磨损,这是金属本身固有的特性;

(2) 配合关系问题,零件在加工过程中无论加工的精度有多么高,永远无法达到部件配合面100%的配合,从微观上放大观察,金属的配合面只能做到30%—50%,所以配合部位受力面小也是导致金属疲劳磨损的根本原因之一;

(3) 安装问题,安装过程中不能很好的控制轴承的安装位置或者无法有效控制轴承的游隙,导致轴承运行过程中无法处于一个最佳状态,进而运行阻力增大,温度升高,将扭矩更多的作用于配合面处,导致轴承内圈和轴表面发生相对运动,造成轴的磨损。

(4) 运行保养,包括轴承的润滑不佳,冷却系统堵塞造成运行温度过高,紧固装置的松动等。

Ø 提升机轴磨损的处理措施:

补焊机加工、电刷镀、热喷涂、激光熔覆等等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处理措施,但是在修复效果、修复时间、修复成本等方面,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弊端。除了上述处理措施,我们还可以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进行修复,该技术不仅操作简单便捷、修复时间短,而且修复后的使用效果也有保障。

Ø 提升机轴磨损的修复案例:

某企业提升机出现轴磨损问题,相关数据如下:轴承位直径Ø220mm,宽度105mm,轴承型号:22244CA/CW33,轴磨损量为1.2-1.6mm。我们工程师修复提升机轴磨损的操作步骤如下:对轴磨损部位进行表面烤油、打磨、清洗等处理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并涂抹至待修复部位→安装工装,材料固化→拆卸工装,去除多余材料→回装部件即可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