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的转速脉动功能可对任意速度补偿吗?

楼主(2021-10-21):
安川Sigma 7的速度补偿功能,使用一个速度获得补偿值之后,只能在这个速度下使用吗?换成别的速度是不是需要重新设定补偿值?

网友A:
速度值不同补偿值不同,它应该是对应的一个范围,在某一范围内适用,当超出这个范围就需要重新设定补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