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数据打印软件批量生成烟花爆竹标识标签

楼主(2021-10-21):
过年的时候老家都会在十五这天燃放烟花爆竹,烟花燃放的时候是非常的绚丽多彩,但是燃放爆竹需要注意烟花是否合格,有没有正规的条形码标识标签之类的。今天就以可变数据打印软件为例子,来分享批量生成烟花爆竹标识标签的操作步骤。

设置烟花标签尺寸

打开可变数据打印软件,点击新建,在“文档设置”中选择打印机,纸张选择“自定义大小”,宽100mm*高65 mm,页面边距上下左右均设置为“2 mm”,在标签间距中“勾选”手工设置将垂直设置为“2 mm”,设置完成之后可以右侧预览设置标签尺寸的效果;

数据库设置

点击软件上方工具栏中的数据库设置,然后点击“添加”选择Excel数据源,在弹出窗口中,可以根据提示先点击“浏览”选择需要导入的数据源,然后点击“测试连接”,在页面下方可以看到记录总数和样本数据,如果都是正确的,点击“添加”即可将测试烟花数据导入软件中。

绘制普通文本-固定数据-手动输入

在左边工具栏中,找到实心蓝色的”A”字按钮图标并点击,然后在标签空白处绘制一个普通文本,选择右击,点击“属性”,弹出来的“图形属性”中,使用“手动输入”的方式将固定显示的文字内容输入进去;

绘制一维条码-数据库导入

点击左侧条形码图标,在合适位置绘制一个条码样式,然后双击绘制的条形码,在数据源中添加可变内容,可变的条码数据使用“数据库导入”的方式添加,并在格式化的处理,将数据分段显示,其中字符以“?”代替,想要显示什么分段效果,就在格式化中做成什么效果,?的数量需要和字符数保持一致。

注意:

1)在本文中固定显示的文字信息例如:产品名称、类别等统一使用“手动输入”的方式进行操作。

2)可变的数据信息,使用的数据类型是“数据库导入”,例如条形码的数据、产品名称的名字等等。标签上面的内容全部添加完成之后如下图:

以上就是在可变数据打印软件中批量生成烟花爆竹标识标签的全部操作步骤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实际动手制作一下。

网友A:
V串口调试助手针对一些485通讯的低压元器件,通讯调试化繁为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