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超声波焊接机?

楼主(2021-10-21):
据了解,很多人在购买超声波焊接机后还不会怎么调试超声波焊接机,那么如何调试超声波焊接机呢?下面就详细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调试超声波焊接机。

一、超声波焊接机通过电箱前盖板的电源按钮开启,开启后会进入到开机画面,点击进入系统,控制系统会自动扫描出超声波模具频率。(旧款设备需要手动调节频率旋钮,把电流调至1安以下)。

如何调试超声波焊接机?灵高为您科普

二、超声波模具频率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开始进入设定参数界面进行参数设定,FD后缀的设备有六种焊接模式,能满足极大一部分客户的焊接要求,六种焊接模式分别为:

1、时间模式(主要通过控制焊接时间进行焊接)

2、能量模式(主要通过控制焊接能量进行焊接)

3、功率模式(主要通过控制设备功率进行焊接)

4、压力模式(主要通过控制焊接接触产品的压力进行焊接)

5、深度模式(主要通过控制焊头下降的深度进行焊接)

6、相对深度模式(主要通过控制焊头接触到产品后下降的深度进行焊接,一般配合压力触发使用)

除了六种焊接模式外,电箱还配备有三种焊接的触发模式(发波模式),分别是:

1、时间触发(控制焊头下降时间)

2、压力触发(控制焊头接触到产品的压力)

3、深度触发(控制焊头下降深度)

以上三种触发模式是指超声波焊头到达设定参数位置后开始发波的方式。

三、如果焊接模式参数调节完后,我们还是达不到想要的焊接效果(效果过强或达不到要求),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振幅调节,振幅通俗称为振动幅度,振幅越大,超声波机出力越大,越容易损坏产品。

四、以上三点都调节完成后,我们做出了想要的效果,但是又发现焊接非常不稳定,这时候就需要调节气压,让气压保持稳定,当然如果是伺服电机驱动的设备则不需要担心不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