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PROFINET网关连接扫码枪的配置案例2

楼主(2021-10-21):
本案例是用移通创联生产的YT-PN-04型RS232转PROFINET网关链接扫码枪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YT-PN-04型RS232转PROFINET网关,扫码枪两台。

分为两步:博图软件配置侧和网关软件配置侧,两者都需要配置否则无法成功。

上一篇已经介绍第一步配置方法下面是第二步。

第二步:网关软件配置侧,设置YT-PN-04型RS232转PROFINET网关参数

打开YT-PN-04RS232转PROFINET网关配置软件
首先设置PN端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和博图配置保持一致
设定串口参数,可选择232或485串口
工作模式可选择主从模式或消费者生产者模式,此处以生产者消费者模式为例
设置每个端口的串口参数
在子网处右键添加节点,在节点上右键添加消费者或生产者

消费者为接收,用于接收扫码枪发来的数据

子网离线动作:选择清零后RS232转PROFINET网关YT-PN-04接收一次数据后会清零,否则就会保持
超时时间:以10ms为基数如图中填入100则乘以10为1000ms即1秒后执行清零或保持动作

触发字节:使能后对应地址数据变化后才会发送到PLC
在消费者处右键添加需要的数据格式,本例以第一项数据为例

顺丰快递单号为15个字节加上结束符共16个字节
第二个子网也照此设置,不过内存映射地址要从16开始

下载配置
关于发送

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模式下

发送选择生产者
同样超时离线动作可以选择清零和保持

发送模式分为周期发送;数据改变发送;启动后发送一次和触发数据改变

1周期发送:

按下方发送延时设定的时间间隔发送,以10ms为基数填入数据乘以10ms即为间隔时间。

2数据改变发送:

PLC的Q地址任何一位的数据发生改变则对下位机进行数据发送,之后停止发送等待下次数据改变再进行下次发送。

3启动后发送一次:

RS232转PROFINET网关YT-PN-04上电后发送一次数据,发送时间同周期模式一样受发送延时影响,发送之后停止

4触发数据改变:

对于指定位置的数据改变后进行发送的模式触发位置数据每边一次进行就一次发送,发送的数据可以包含或者不包含出发数据本身

添加发送的数据格式
1添加数据
可选择固定的输入长度
内存映射对应PLC的Q地址起始地址
例如上图中Q地址起始地址为68
那么加入选择数据长度为10,内存映射地址为1500
那么RS232转PROFINET网关YT-PN-04将发送从QB68开始即QB68-QB77的10个字节长度的数据
在触发模式下如果内存映射地址设置为1500,那么QB68的数据发生变化后将进行发送,
如果不想将出发数据发送那么数据的内存映射地址要偏移一位即1501开始。
2添加变量数据:
可以发送在一定长度范围内的数据不到最大长度的数据可以用其他数据补齐
3添加常量数据
无需经过PLC的输出区,RS232转PROFINET网关YT-PN-04在达到发送条件后会固定发送设定好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