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正反转会置位方向信号影响回原点

楼主(2021-10-21):
程序如附件,新手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DDRVA和DDRVI控制步进电机手动或者自动正反转走的时候,当最后一次电机走的方向和回原点方向不一致的时候,方向信号Y7 就会被置ON ,,然后我去按回原点,就会往相反的方向跑,回原点就会乱掉

请问大侠这种情况程序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大致明白了你的问题   首先你程序本身有点小问题  你手动程序也应该是用DDRVI 而不是DRVI  其次  我看你是3U的程序 所以你最好是用带自动搜索的DOG功能的DSZR指令   还有就是你回原点完成不应该是用X5的下降沿  而是M8029  这样在丝杆无干涉的情况下  会产生高速和低速  这样回原点精度更高

至于你说的方向乱跑的原因  应该是你SET Y7   和RST Y7导致的     在定位指令中  脉冲口和方向口是自动的0和1的  不要去置位或者复位 这样都会导致异常   脉冲口和方向口的Y点  只能出现在定位指令中   其余地方不能有

希望能帮带你  2021年10月22日1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