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变频器选型

楼主(2021-10-22):
我这边有一台3kw的电机带的是铁质输送带,110的减速机,变频器型号:CDI-E102G3R7T4B,在低速运行时电机发热很严重,时不时还自动停。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谢谢!

网友A:
力矩不够啊,冬天更严重吧

网友B:
低转速时电机风扇的散热量不够当然发热哦,严重的话电机绕组都可能会烧掉。建议你要嘛换个散热风扇独立电源控制的电机,要嘛把电机换大点,低速的时候力矩才够用。

网友C:
应该是力矩不够原因

网友D(2021-11-21):
电机是不是带独立风扇,如果是独立风扇但发热可以考虑是电机力矩不足

网友E:
换个独立风扇应该就好了

网友F(2022-01-13):
时不时自动停止,发热严重,应该是过负载保护了,你可以看下电流有多大,理论上应该是超过额定电流了,可以更换控制模式,试一下

网友G(2022-02-20):
长期的低频率运行不仅电机损伤很大而且也不节能,尝试更换减速机或是减小主动轮的直径,把频率保持在40HZ以上那?

网友H:
直线模组的类型有很多种,每一种分类的功能及特点都有所不同,用户在选择时可通过自己需要实现的功能而选择适合的直线模组配置,为了更方便用户在实际需求中进行选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常见的直线模组主要有哪些类型。

一、半封闭同步带直线模组

这种模组可实现长距离的传动及运输且有同步带代替滚珠丝杆,在操作上无危险速度限制实用性强,且在安装维护上非常方便,最大限度的为用户节约了成本,这种类型的直线模组经常使用在自动焊接节割及点胶、搬运、上下料等设备上操作。

二、半封闭滚珠丝杆直线模组

这类的模组主要由电机、联轴器、滚珠丝杆、轴承座、电机座和转接座等模块组合而成,在安装过程中非常简单方便,不用客户再去进行复杂的设计而且维护非常方便,敞开式滚珠丝杆直线模组经常用于涂胶焊接用。

三、半封闭同步带直线模组

此模组是一体成型式的产品,采用铝型材质制成,半封闭式更加防尘防杂物,而且型号种类也非常的丰富,从小型到大型有多种规格的产品型号,可使用在各种设备上实现多种功能;具有高负载高推力等特点,是选择率非常高的直线模组产品。

四、半封闭滚珠丝杆直线模组

这种的模组也具有防尘的效果,采用不锈钢钢带材质,不仅防尘还有非常好的防溅效果,这款质量过硬的直线模组在设计上非常独特,具有防磨性能高寿命长等特点,结构紧凑通用性强可适用于各种设备上进行使用。

五、全封闭同步带直线模组

此直线模组在半封闭式的基础上增加了不锈钢带防尘结构,在设计上更美观大方,可用于防尘要求高的场合使用,也可进行各种长距离工序间的搬运操作,在运行过程中噪音非常小,而且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进行定制直线模组的长度。

六、全封闭滚珠丝杆直线模组

这种直线模组是在在半封闭式模组的基础上增加了不锈钢带防尘结构,不仅在外型设计上更美观而且在体积设计上尽量缩减了产品大小,在最节省空间的前提下将产品的效果发挥到最大,而且外观触感光滑不沾灰尘杂物,非常便于清理,也可用于各种防尘需求的场合进行使用。

以上对于六种类型直线电机模组的内容介绍,希望可以帮助各行业用户清晰的了解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直线模组配置,并能轻松的选择好适合企业需求的高质量模组配置,解决操作上的各种难题提高工作效率,为企业需求寻找到真正有帮助而且省心的“机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