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进制转换问题

楼主(2021-10-22):
进制转换后,以十进制来显示,但结果不一样了   例如,MOV #100 D50  同时,BIN D50 D80   此时以十进制显示D50里面是&256 而D80里面是&100,这个有点不理解,数据怎么经过BIN转换后,同进制类型下数就变得不一样了。望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望高手们指导一下

网友A:
#100代表16进制数100,其十进制数就是256

通过BIN指令后,16进制数100被转化为10进制数100。

所以你才会看到256和100。

HAVE FUN!

楼主:
所以我只是进行了进制转换,结果怎么数据大小改变了呢,&25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