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实现无线通讯求助?

楼主(2021-10-22):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FX5U与AGV 实现   MODBUS TCP通讯,现场拉线比较困难,请问大家,又没哪种方式,能让两台设备实现无线通讯?

网友A:
有专门的工业无线以太网交换机等产品,不过成本是很高的,得有心理准备

网友B:
无线网桥,或是物联网云模块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三菱PLC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Socket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shtml

网友D:
宏电无线路由器,透传modbusTCP就行,路由器可以插4G卡,也可以利用VPN网络。

距离上不太长的话路由器AP模式桥接也可以的。

PLC串口驱动蓝牙模块也可以的,程序上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E:
首先是距离问题,看网线好拉不,近距离:可以用网线,也可用光纤,可以用网桥(50M范围,超过可扩展网桥),远距离:也可用网络(两边都能接上以太网)。然后是带SIM卡以太网的模块来扩展(自带RS485也可远程监控调试)蒲公英R300便宜好用。
第二就是看延迟率。通讯抗干扰能力。
第三就是两边设备支持以太网口吗。 如果只有RS485那你肯定需要转换,而且程序上麻烦。延迟率也高点。
第四就是后期维护,长时间用物联网卡就得充话费。

网友F:
长距离用包含 2G/3G/4G 的通信模块,短距离用小无线模块

网友G:
现场比较空旷且距离不超过2公里可以选择lora或者无线网桥,超过这个距离选择物联网关,只不过每个月需要交流量费用!

网友A(2022-05-22):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三菱PLC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Socket通信视频教程: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7057/857057_1...



硬件选型 ,不是软件编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长距离用包含 2G/3G/4G 的通信模块,短距离用小无线模块...



有的车间里面都没有手机信号,你用xG都没用

网友H:
工业用的无线模块,曾经用的一个可以穿墙3KM,但是不建议发送数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