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易测DDLS500系列水平安装

楼主(2021-10-22):
安装

DDLS 500系列的光学数据传输系统支持两台彼此相对的设备简单快速的基本安装·

·由两台设备组成的光学数据传输器安装在两面相对的·平面平行﹐平坦且垂直的墙壁上﹐并且可以清楚

地看到对面的设备·

·对于使用一支内置激光笔(可选)进行安装见第章4.2"使用校准激光器和水平仪安装"·。

对于在无可选激光笔的情况下进行安装见第章4.3"在无校准激光器的情况下安装"·

数据传输中断!

当发送器的开口角度不再足以维持光链路时·数据传输将会中断·

确保数据传输不中断﹐例如在由于地板或轨道不平坦而导致移动设备晃动·振动或倾斜的情况下·

移动布置设备时·请确保良好的转向稳定性·

4.1安装说明

注意

安装位置选择!

遵守对环境条件(湿度·温度)的相关规定·

如果环境温度较低﹐例如在冷冻仓库中·请为数据传输系统配备内置加热器·避免数据传输系统上的温度快速变化以防止结露·

防止数据传输系统受到阳光直射·

并行安装数据传输器和其他光学测量系统(见第章4.5"数据传输系统并行运行时的安装距离",见第章4.6"与AMS 300/AMS 200激光测量系统并行运行时的安装距离";见第章4.7"与数据传输DDLS 200并行运行时的安装距离")时·请确保遵守系统之间的小距离·

注意

安装检测范围为200 m的设备!

对于检测范围为200 m的设备(DDLS 5XX 200...)·请始终将频率为F4的设备安装为固定设备·

注意

如果将设备安装在C型材导轨上﹐则可以在基本安装或微调中获得更大的灵活性·

注意

如果安装了设备而不是DDLS 200·请在必要时使用需单独订购的转接板(见第章11.3"更多配件")·

4.2

使用校准激光器和水平仪安装

可选的校准激光器使安装彼此相对的设备更加容易·

。校准激光器由带有特殊光束光学器件的内置激光器组成·此外·配备校准激光器的设备中还内置了一个水平仪·

·校准激光器·水平仪·传输光学器件以及安装件在设备外壳中形成了轴向平行的单元··校准激光器的激光点显示对面设备的安装位置·

4.2.1

使用校准激光器进行水平安装(移动轴)

包装中包含钻孔模板·

概述:

·校准激光器将目标光斑投射到对面·

除目标光斑外·光束光学器件还生成四个单独的激光点﹐这些激光点显示在地板上·

·通过内置的水平仪和地板上显示的激光点﹐使用两个调节螺丝在垂直和水平方向上调节设备··使用提供的钻孔模板将第二个设备安装在水平相对的目标光斑上·

根据机械条件·用四颗M5螺丝通过固定孔将固定或移动设备安装在设备安装板上·

使用一台单独的水平仪检查垂直安装·

将水平仪放在安装板的边缘·

电气连接设备(见第章5"电气连接")·AUT LED(长亮)表示设备在“接通电源(POWER on)”后的套动阶段已经完成·

在后动阶段之后可以更改运行模式·

开后校准激光器·为了开后校准激光器﹐请激活LAS运行模式(校准激光器)(见第章6.1"设置运行榜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