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氧化钾波美度测定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1-10-22):
氢氧化钾波美度测定仪、氢氧化钾波美度计测定氢氧化钾、氢氧化钠等碱性溶液时,需要采用防腐蚀配件进行测试。氢氧化钠、氢氧化钙、氢氧化钾等溶液属于具有流动性的强碱性液体,具有较强的腐蚀性。若使用普通的玻璃烧杯及比重锤,则在使用过程中容易被腐蚀,腐蚀严重时容易造成漏液。如果不小心将漏液渗透到测试仪器内部,造成电路板腐蚀或者短路将麻烦,维修成本大。故检测具有腐蚀性的液体的波美度时,需要采用具有防腐蚀功能的铁氟龙配件。实际上,氢氧化钾的波美度是在密度测量的基础上计算得到的。

液体的波美度与密度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根据液体比重是大于或者小于水的比重,将波美度分为轻表跟重表。轻表是指密度(比重)比水小的液体的波美度。其计算公式为:Be=144.3-144.3/D1;重表则表示密度(比重)比水大的液体波美度,其计算公式为:Be=144.3-144.3/D2;其中D1表示比水轻的液体的比重(密度),D2表示比水重的液体的比重(密度)。由此,不难看出液体不管是密度大于水或者小于水,其波美度与密度值都具有对应的线性关系。在计算之前只需要判断液体密度是大于还是小于水的密度,选择相应的计算公式即可快速得到液体的波美度值。KOH溶液波美度测定仪的内置程序会自动根据测得的液体密度值判断测试样品密度情况,选择相应的计算公式进行溶液波美度计算并直接显示在电子屏幕上,整个测试过程无需人工计算,测试简单操作便捷,只需1个步骤。

氢氧化钾波美度是根据其密度计算得到的,相当于氢氧化钾溶液的波美度测定是基于密度测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要保证测得的波美度值准确,只需测得的密度值准确即可。氢氧化钾密度测定符合阿基米德原理,采用浮力法进行测试。通过已知重量跟密度的比重锤,反算出比重锤的体积V,接着通过比重锤在空气中及待测液中的重量差等于其所受浮力,反算出液体的密度值。接着根据相应的波美度计算公式运算后得到氢氧化钾的波美度值。

氢氧化钾波美度计的技术参数

仪器型号XXF-30021G       XXF-30035G       XXF-12031G

称重范围  0.01g            0.005g             0.001g

称重阀值:  300g             300g               120g

密度可读性0.001 g/cm3      0.001 g/cm3       0.0001 g/cm3

波美度读数:0.1Bé            0.01Bé             0.01Bé

测量平台不锈钢测试支架

范围 密度>1、<1 皆可测试

测量种类 任何流动性的液体

结果显示 密度、波美度、浓度、相对密度

数据接口 标准RS-232

选购配件:测试腐蚀性液体时,需选购防腐蚀性液体配件

氢氧化钾波美度测定仪的使用方法

在安装完成以后,将不锈钢挂钩挂于测量支架上,清零。在仪器0.00g状态下,将玻璃砝码挂于挂钩上,用烧杯取一杯待测液体约50ml放于测量台上,随后移动烧杯将比重锤浸没于待测液体中,数值稳定后选择取样,仪器自动显示液体密度值。选择转换,可以切换至液体波美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