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开关电源的V-短接可以吗?

楼主(2021-10-22):
几个开关电源的V-(0V)短接在一起可以吗?几个项目现场用了几个假明纬电源坏了坏了2个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负级短接的原因?   备注:(以前我做出口欧洲的项目,现场所有的电箱中开关电源的V-只全短接在一起了,并且V-都和地线连接在一起了,也没有烧过电源)。

我的用法是这样,电源1专供HMI和PLC,电源2和3给气动电磁阀和执行器(执行器的反馈信号直接反馈电源2和电源3的0V返回给PLC输入,但是我的PLC输入正极用的是电源1的正极)。有问题吗?  相当于负级公用了?

请问:几个开关电源的V-短接在一起,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可以的,这样几个参考电压都是一样的了

网友B:
可以是可以 但是不建议这样用    连起来后这样两个设备IO通讯的话就不用外接继电器了  我以前这样用过  不过这样对电源不好  容易烧负极   第一我基本不会这么用  第二外面的设备也基本没有看见过这么用的  所以我也没有遇到过烧负极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 但是不建议这样用    连起来后这样两个设备IO通讯的话就不用外接继电器了  我以前这样用过  不过这样对电源不好  容易烧负极   第一我基本不会这么用  第二外面的设备也基本没有看见过...



我的PLC端就是用的第1个电源的24V和第二个电源的负极,容易烧?

网友C:
建议不要短接,每个电源功耗负载都是有差异的,其中一个设备坏容易引起其它设备故障

网友D:
可以,但是你其中一个电源短路了,其他两个也就凉凉了,而且有可能烧毁设备的。最好是合理计算功率,区分使用比较好。电源最好不要并起来用,因为并起来以后始终是一个满负荷使用,另一个在偷懒,所以常见的总有一个会坏掉的。

网友E:
纠正:这种情况叫连接,不叫短接。

在一个控制系统中,不论你用几个电源(AC、DC),都要将共用点连接在一起,并且与设备外壳连接(接地)。所以,你的接法没有问题。至于开关电源烧了,与之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纠正:这种情况叫连接,不叫短接。在一个控制系统中,不论你用几个电源(AC、DC),都要将共用点连接在一起,并且与设备外壳连接(接地)。所以,你的接法没有问题。至于开关电源烧了,与之无关。...



谢谢,我以前这样用的没有问题。 另外我想请问1下,我的PLC输入公共点用的24V-1(第1个电源的V+),PLC输入信号点西门子I0.0这种用的0V,但是有的是0V-1经过相关触点反馈给PLC输入(第1个电源的V-)有的用的是0V-2相关触点反馈给PLC输入(第2个电源的V-)。这样用接法上是有问题吗?我主要是考虑接线方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9楼        对内容: 【纠正:这种情况叫连接,不叫短接。在一个控制系统中,不论你用几个电源(AC、DC),都要将共用点连接在一起,并且与设备外壳连接(接地)。所以,你...



在你把所有0V连接一点时可以这样接线。

另外,PLC输入点内部是双休光耦,0V或+24V输入都可以。

网友F:
可以使用,但是最好是同型号,同厂家的,才能并联使用。

网友G:
这个,是等电位连接,在多个开关电源用于一个系统,做等电位连接后可以保证系统工作更稳定!!

不过对于源极负载、漏极负载等等,连接的不一样,源极最好是+极连接在一起(例如西门子就是24+全部连接一起最佳),漏极负载才是OV端连接在一起

网友H:
三个电源正极各加一个二极管,较好些。

网友I(2021-12-02):
可以的,不同电压的开关电源也可以负极连接。只要正极不连接,就不叫并联。

网友J:
相同电压的电源并联是可以的

网友K(2024-01-19):
安全起见,开关电源的V-(0V)需要接地处理

网友L(2025-10-11):
可以,共零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