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呐式外测液位计常见问题及预维护方法

楼主(2021-10-22):
一、如何判定声呐式外测液位计测量探头是否正常?

1. 探头正负极电阻 400KΩ±5%,不在正常范围说明探头硬件故障或探头接线有问题。

2. 取下探头,耳朵靠近探头芯,探头工作时 有哒哒哒响声。

3. 目测探头芯体有无裂痕等外伤。

二、如何判定主机硬件是否正常?

1. 隔爆型(ELL-FI-AE/BE/CE/PE)正常整机电流在 110-170mA 范围内,否则判定主机硬件有问题。

2. 本安型(ELL-FI-CI)正常整机电流在 4-20mA 范围内,否则判定主机硬件有问题。

注:测量整机电流方法,电流表串联到仪表供电回路里,通电瞬间电流值有变化范围。

三、如何判定液位探头耦合剂流失导致液位信号变弱?

使用磁笔感应键一次,仪表会显示一个两位数的数字,范围 0-85,数据越大表明液位信号越弱。如果当前液位不是最高位而显示值 85 最大,则需要重新清理探头表面和涂抹耦合剂。

四、仪表出现死机怎么办?

需要把仪表复位一次,方法是用磁笔感应两次齿轮键,或断电再上电操作。

五、 电源黑屏应该做哪些检查?

1. 检查空载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20-32v),如果电源不正常请检查供电线路和供电模块是否正常。

2. 测量整机电流(用电流表串联到仪表供电端)是否在合理范围内(110-170mA),如果整机电流不正常请联系客服更换硬件。

六、仪表显示 LO 或盲区附近值如何处理?

1. 空罐或者液位低于盲区设置值(2#参数),此时显示 LO 或盲区附近值为正常现象,暂不处理,液位升高后可恢复正常测量。

2. 实际液位高于盲区设置值,此时应是探头安装位置盲区信号较大,此时修改 2#参数,将 2#参数适当设大点,最大值应低于实际液位。若还不能消除 LO 状态,尝试重装探头,或者更换探头安装位置。

七、声呐式外测液位仪表显示偏差怎么处理?

1. 如果是固定偏差,根据实际偏差大小修改迁移量(3#参数)。

2. 如果非固定偏差,比如低液位偏差小液位升高偏差增大的情况,先修改液体特性系数(6#参数),需要把液位升高到校准探头以上,仪表会自动校准。

3. 远传偏差:即现场显示吻合,控制室显示出现偏差的情况。一般都是量程设置差异造成。需要核实量程设置是否一致。

4. 液位翻倍:液位计显示液位为实际液位的整数倍,一般为 2 倍,例如实际液位 1 米,液位计显示 2 米左右。此情况一般在空罐进料过程或液位较低时出现。进料时出现可通过仪表的自动复位功能消除, 必要时可手动复位。低位出现翻倍且人工复位无效果时尝试更换探头安装位置。

八、声呐式外测液位仪表显示移动短杠,即显示区只有一个黑横杠来回移动。

1. 空罐或液位在盲区以下状态属于正常现象,不作处理。

2. 液位达到盲区值以上仍显示移动杠。

a、打开接线盒检查探头接线是否有脱落。

b、接线无误后将测量探头拿下,将探头面贴近耳朵听听是否有声音,有声音仪表工作正常。

c、可能是目前信号太弱,可采取重装探头或者更换探头安装位置等措施。探头无声音可能为仪表硬件故障,联系客服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