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内倾倒断电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21-10-22):
各种取暖器、以及电风扇中,倾倒断电保护是其功能之一,可在电器倾斜或者倒下的时候进行断电,防止电器继续工作导致短路。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电风扇倒下后,会立即停止工作,扶起来时则回复正常,这便是装有倾倒开关,有倾倒时断电保护功能。

防倾倒开关是实现家电防倾倒断电保护的重要元件,将设定角度为30°,恢复角度为65°的倾倒开关安装在电路板上,当电器倾斜角度大于30°时,倾倒开关则会立刻给出信号,设备接收到信号后则立即停止工作,当电器恢复原位时,电器恢复工作。

防倾倒开关又分电子式以及机械式、光电式。光电式防倾倒开关,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倾倒开关,相较于前两种,光电式的动作精度更好,可靠性更高,光电式倾倒开关可实现360°检测,不急体积小,抗争能力强,而且寿命长。

网友A:
可否继续介绍详细点?  有传感器吗?  他怎么知道是倾斜多少度角?

网友B:
感觉不论是哪种防倾到开关,检测的都是元件内部的动块。比如水印开关当水平放置时,水银块将开关两端导通。猜想光电式的也类似,当水平放置时,内部挡块遮挡造成开关模块导通,当倾到后,内部模块位置移动,开关模块截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