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热管式空预器?热管空预器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1-10-22):
热管式空气预热器以超导热管为核心传热元件,高温烟气冲刷热管吸热端,使热管中工质蒸发成气体向冷却端流动,在冷却端冷凝放热,把空气加热。热空气经管道为锅炉补风。热管由管壳、吸液芯和端盖组成。热管内部被抽成负压真空状态,然后填充相应的中间介质。热管一端为蒸发端,另一端为冷凝端,当热管一端受热时,热管中的液体会蒸发,蒸汽在较小的压力差下流向另一端,同时释放热量,重新凝结成液体,液体再沿多孔材料靠毛细力的作用流回蒸发端,如此循环往复,完成热交换。

优点:

1.采用高频焊翅片管技术,它是利用高频熔化将翅片与基管焊接在一起,形成冶金连接。管片焊着率100%,接触热阻接近零。在翅片管表面烧结一层0.05mm左右致密、光滑的合金保护层,使普通碳钢材料具有不锈钢时性能,其表面硬度高,能在高温、高流速和腐蚀性介质的 冲刷下工作,耐低温酸露点腐蚀,较同类产品寿命可提高35倍,表面光滑可减缓积灰;

2.本设备流体阻力小,换热效率高;

3.两流体走在管外,因而可以将热管充分翅片化,增大传热面积;

4.热管与管板之间用隔环隔开,热管的热胀冷缩变形不受约束,避免了应力破坏。

5.热管单管作业,单支或部分热管时效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6.换热两流体均走管外,可以翅片化。

 7.设备流体阻力小,换热效率高,结构紧凑。

热管空预器的缺点

1. 以水为内部工质,使得热管空气预热器仅适合应用在温度较低的场合,在工质温度超过250℃时,会导致热管内部饱和压力过高,对热管管壳材质的强度要求较高。同时此类热管空预器不适用于高温段。

2. 不凝汽的影响。由于热管管壳和管芯都是金属质,会和内部工质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不凝气体,这些不凝气体逐渐聚集在冷端后,会影响热管的散热面积,从而影响热管空预器换热。以应用较为广泛的碳钢管为例,碳钢本身和水是不相容的,如果以碳钢为材质制作热管,产生的不凝汽主要是氢气,实际生产种存在安全风险。如果使用铜等贵重金属,会导致热管空预器生产成本上升,不利于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