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负极短接后,负极可以混用吗?

楼主(2021-10-22):
开关电源的负极短接后,负极可以混用吗?(相当于几个PLC控制箱,都有各自的开关电源,把几个电箱的开关电源负极全短接,然后用短接后的负极经过各种触点后直接到了另1个电箱的PLC的输入点(相当与连机信号),注意各自电箱的PLC输入公共端都用是自己电箱的开关电源正极)。这种做法靠谱吗?

1.西门子smart的数字量输入是双极性吗?就是说输入公共点接24V,所有的I输入点反馈接0V。我以前都是这样接的没发现有问题,不知有没有影响?
2.几个开关电源的负极短接后,PLC的数字量输入公共点用的24V-1(1号开关电源的正级),但是I点反馈的0V没有统一,所有按钮和急停用的是0V-1反馈给I点,所有的风阀电磁阀的执行器反馈信号用的是0V-2(2号开关电源的负极)。有没有问题?   就相当于把几个电箱的开关电源的0V短接,用另1个电箱的0V信号反馈给本方电箱的PLC输入,作为2个电箱的联机信号。

最近我的几个项目是这样接线的,坏了3个假的明纬开关电源,我不知道是我接线不规范还是电源本身质量问题。

所有想问西门子SMART的输入是不是双极性,几个开关电源的负极可不可以短接。短接后负极能不能混用?

网友A:
所有负极都接地不可以吗?

网友B:
我们目前很多都是共负不共正,使用正常,但是楼主都是共PLC的负极,不知有多少个?如果外围线路不是很复杂,应该可以这么用。

网友B:
西门子开关电源,有的有拨档开关,供并联使用

网友C:
柜内多个同样电压等级的开关电源或者不同电压等级但是是一个PLC用的电源,一般为了做等电位将多个开关电源的负极或者正极并接在一起(一般漏极信号、NPN信号等等是负极接一起,源极信号、PNP信号等等是正极接一起,这个为了方便信号处理接线),反之不这样做,有可能产生寄生回路导致电源电压叠加,电压过高损坏器件

网友D:
使用这样的接法是没什么问题,但是PLC工作尽量避开带感性的负载,你把电磁阀都一起接到PLC了,怕到时连plc一起烧了,建议电源经过熔断器到继电器再到电磁阀。那么烧的是保险,电源就分路,确认是不是电磁阀是不是不能吸合烧了的。    然后是模拟量的电源,这从PLC的电源输出点接到传感器,你可以测一下PLC输入电源与输出电源的点位不是通的,那么也就是说经过处理了的,保证传感器的电源至少没有收到干扰。这里的传感器指的是压力,温度,张力这类,不是光电,接近开关这类。如果单单说开关电源的功率不够,那么可以零时用两个相同品牌 电压 功率的用。

网友E:
共负可以的,没有问题,有时不并有很多问题。

网友F:
接法是没什么问题,但是PLC工作尽量避开带感性的负载,你把电磁阀都一起接到PLC了,电源经过熔断器到继电器再到电磁阀。那么烧的是保险,电源就分路,确认是不是电磁阀是不是不能吸合烧了的。  。

网友G:
共用vo接地可以的,我这很多就这样用的,这样PE最好事单独接地的。

网友H:
输出共地是可以的

网友I:
做好没有问题。我感觉不能有接触不良。回馈会烧坏。

网友J:
感觉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是很少这样用,二箱需要传输信号给一箱,通常我们会把点位I点和负极一起引线过去,做联机,会麻烦一点。

网友K(2022-06-17):
开关电源0V并联可以使用,我在项目中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