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再磨床上的用法的求助

楼主(2021-10-23):
现在有一个磨床,磨的是10mm的铁棒,精度为0.01mm。和伺服完成闭环控制。我知道光栅尺类似编码器的应用就是高速计数器。没有做过类似的磨床案例,以前做过锯床的光栅尺,就是光栅尺的当前值和伺服的当前值比较,如果长度有误差就是伺服进行补偿。

  但是现在是磨床的,万一磨过头了那是不能再加上去的。请问像这种情况,我应该如何写程序,能够控制达到这个精度0.01mm,求助啊!就是程序思路应该怎么写?

网友A:
磨床一般是数控控制,和PLC控制不一样。高档磨床有在线测量测头,实时测量。尺寸合格停止磨。

网友B:
做闭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