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CN3通讯接口问题

楼主(2021-10-23):
市售的 IEEE1394 通讯线有两种,其中一种的内部接地端子(Pin 1)会与隔离网 短路;如果使用此种接头会导致通讯损毁,请勿将此通讯在线的接地线与端子外壳 短路。

请问各位上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意识就是不要买这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识就是不要买这种了



那这个怎么区分呢?一般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B:
   那么通信线接地就不要接了

网友C:
请勿将此通讯在线的接地线与端子外壳 短路。

外壳不要再接地了,插头上已经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