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触点怎么没有10A、20A???

楼主(2021-10-24):
安全继电器触点怎么没有10A、20A???

我看到欧姆龙的G9SA-301,触点电流才5A,对于那个10A及以上的负载,只能加接触器,接触器触点粘连的话,照样不能保护啊

网友A:
加继电器  接触器中转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继电器  接触器中转下

那个有个屁用!!

安全继电器是双触点(NO串联,NC并联,),普通继电器都是单触点,毛用

网友B:
  安全继电器是不是不能做大负载的触电,估计负载太大会影响动作速度

网友C:
既然是继电器,不可能带很大负载。大的话只有接触器。只是起到承上启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