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J501-1300PLCIP地址被人意外改成192.168.255.1无法修改IP

楼主(2021-10-24):
欧姆龙NJ501-1300PLC IP地址被人意外改成192.168.255.1了,SysmacStudio1.45现在不能连接了,USB直接连接也报通讯错误,SysmacStudio1.45选择通过Ethernet 直接连接写连接IP地址时无法写入第三位大于254的IP地址例如192.168.254.1就可以,你在连接目标IP地址写192.168.255.1就不可以。现在通过Network Configurator可以连接上,但还是不能修改IP,进去读不出IP设置,希望各位高手告诉怎样处理,或者PLC恢复出厂设置也行

网友A:
设置成BootP动态获取IP了

网友B:
通过USB是最容易处理的了,USB与网口不相干的,应该不至于报错;

网友C(2021-11-30):
在Sysmac studio的安装目录下有个工具,可以通过以太网直接连接PLC,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