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块数值与监控的数值不一样

楼主(2021-10-25):
(图片)

网友A:
你那两个看起来是系统变量,应该是被程序修改了,程序不运行时里面是DB块的值,程序运行时是监控值。

网友B:
以前还没有关注过这个类似的问题

网友C:
你可能监控状态下改过DB块的值,然后又把DB块下载进了PLC,可以打开数据块切换到数据视图,修改实际值保存下载试试。

网友D:
后面那个在线更新了吗?

网友E(2021-11-25):
我猜不一样是正确的,一个是实际值,一个是状态值,名字都不一样

网友F:
背景数据块值可能程序别的地方被改变,在这个FB处是这个值,但是在别处DB260.DBB9可能被引用修改了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