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PLC用内置的232口可以做无协议通讯吗

楼主(2021-10-25):
三菱FX2N系列PLC用内置的232口可以做无协议通讯吗

网友A:
你说的BD板吧   三菱FX小型机系列好像全系都不自带的   要么是后挂智能通讯模块  后者是前插通讯板子

网友A:
三菱FX小型机无论是BD板  或者是智能通讯模块  都能做无协议   只是BD板用的是无协议专用指令  智能模块用的是缓存器读写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FX小型机无论是BD板  或者是智能通讯模块  都能做无协议   只是BD板用的是无协议专用指令  智能模块用的是缓存器读写指令...



不是BD板,是PLC本体自带的那个通讯接口,能不能用来做无协议通讯

网友A:
      被你绕进去了 你说的是编程口哟   编程口不是RS232  那个编程口是RS422的专用协议   我一般用那就做过两个事  链接电脑上下载程序    链接触摸屏             至于你说的走无协议 我还真没用过也暂时没见过这样的用法  因为你要是用他做通讯口了  你程序下载口就被覆盖了    如果说前插一个422模块来下载程序 那你还得加BD板连接触摸屏  这样以来  没有意义了  使用没怎么见别人用过    这里帮不到你    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