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ZRN指令为什么触发到DOG就停了?

楼主(2021-10-25):
正常的话要触发到DOG开关就开始减速然后离开了就停,现在当触发到DOG开关后没减速直接停了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伺服原点回归方式设定一下。p5-04

网友B(2021-12-20):
主要是原因是你的原点感应器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程序条件原因。正常是停在后面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了,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D(2022-01-22):
正常应该是开关on开始减速,开关off停止运行,检查加减速时间

网友E(2022-09-27):
传感器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