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500安装失败

楼主(2021-10-25):
大家好,我在安装RS500,第一次安装成功了, 但打不开,然后卸载了,重装就出现下面这个问题,请教大家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个人判断是卸载不彻底导致的,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应该是Security Services这个服务已经启动,但是你没有安装Sever Client,可以一试服务里面找到Security Service,停止掉试试,如果解决不了可重装系统看看。另所装的软件和你现在的系统是否兼容,这是安装前要确认好的,不然各种奇怪问题都出来了,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