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维修】风机轴磨损快速解决方案

楼主(2021-10-25):
  一、问题背景

某企业人员在检查风机轴承时,轴承滚珠和滚道均出现了局部坑洞,轴承位表面也出现了磨损。现场测量轴承位表面磨损了1.0mm以上,无法再使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更换新轴承那么简单,风机轴磨损修复才是关键的。

  针对风机轴磨损问题,企业如果采用传统修复方法如堆焊后机加工、热喷涂和电刷镀等手段来修复,花费时间较长而且均存在一定弊端,无论是堆焊后机加工还是热喷涂方式,都避免不了热应力无法消除的现象,易造成材质损伤,导致部件出现弯曲或断裂;而电刷镀受涂层厚度限制,容易剥落,且以上几种方法都是用金属修复金属,无法改变“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在各力综合作用下,仍会造成再次磨损。

  二、解决方案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方法修复,设备就要被迫停机时间,这将给企业的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在得知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快速解决后,及时采用了该技术,此材料不仅能够很好的缓冲和抵抗机械运转过程中受到的综合机械力,而且可以更好的保证轴承位及轴承之间的100%面配合,并且可以在现场进行在线修复,大大缩短修复时间。

  风机轴磨损现场具体的维修方案如下:

  1.表面处理:烤油,打磨,清洗,实现轴修复表面粗糙、干净、干燥的目的;

  2.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然后均匀涂抹至轴的表面,涂抹厚度略大于轴承位表面磨损深度;

  3.安装工装,材料固化;

  4.材料保持加热状态下固化,也可自然温度下固化。

  5.拆除工装,去除表面多余材料,完成轴承位修复工作;

6.按照要求,热装轴承及其它部件,可实现开机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