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IY一个3米长1.5米高的景观火车的电机选型

楼主(2021-10-26):
我们要复原一个话剧里的火车装置,火车长3米,高1.5米,全自动,暂时不考虑载人,火车自重预估200KG-300KG,选用的车轮直径20cm,设置一组驱动轮(通轴长800cm),一组被动轮。想知道如何计算出需要多大扭矩的电机。(想要选用的是步进电机)

网友A:
能不能借鉴一下,估算一下

网友B(2024-01-11):
  1. 火车的重量:首先,考虑火车的自重,预估在200KG到300KG之间。

  2. 车轮的直径和步进电机的扭矩:车轮的直径为20cm。然而,步进电机扭矩的计算通常需要知道车轮的半径,因此我们需要将直径除以2。

  3. 驱动轮的扭矩计算

扭矩(T)与力(F)和力臂(r)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数学公式表示:

T = F × r

其中,F是施加在车轮上的力,r是车轮的半径(即车轮直径的一半)。
4. 火车所需的最大扭矩:为了确保火车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正常工作,我们需要考虑火车在最大负载下的情况,即300KG。此外,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可能需要为扭矩值增加一个安全系数。
5. 计算所需扭矩:将F=300KG和r=0.1m(直径的一半)代入上述公式中,然后乘以一个安全系数(如1.5),以考虑额外的安全余量。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实际应用中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摩擦力、斜坡上的重力等。此外,选择步进电机时,还需要考虑其转矩常数以及其他相关参数。

网友C:
感谢分享,楼主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