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常见问题及预维护方法

楼主(2021-10-26):
一、如何判定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测量探头是否正常?

1. 探头正负极电阻 400KΩ±5%,不在正常范围说明探头硬件故障或探头接线有问题。

2.取下发射探头,耳朵靠近探头芯,探头工作时 有哒哒哒响声。

3.目测探头芯体有无裂痕等外伤。

二、如何判定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主机硬件是否正常?

1. 隔爆型(ELL-SA)正常整机电流在 25-60mA 范围内,否则判定主机硬件有问题。

2. 本安型(ELL-SA-I)整机电流在 4-20mA 范围内,否则判定主机硬件有问题。

注:测量整机电流方法,电流表串联到仪表供电回路里,通电瞬间电流值有变化范围。

三、如何预判仪表故障隐患?

1.观察仪表瞬时显示(几秒或十几秒时间)能量值变化范围不得超过 100。

2.观察仪表长期显示(日常巡检记录)能量值变化范围不得超过 200。

如果能量值变化范围超出上述规定范围,则需要检查仪表,首先检查各接线点是否有虚接情

况,其次检查探头耦合,重新涂抹耦合剂。

四、如何重新标定?

标定前修改 3#参数 0 为 1 确定清零

1.如果液位高于探头位置,修改 1#参数 0 为 1 确定标定

2.如果液位低于探头位置,修改 2#参数 0 为 1 确定标定

五、仪表黑屏做哪些检查?

1.首先检查电源,处理供电电源问题,输出电压在 19-26v 范围内。

2.如果仪表供电正常,主机硬件损坏,建议更换主机或配件。

六、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误报警了,如何处理?

1.查看仪表显示是否正常,若显示正常(有液显示 HI,无液显示 LO),检查仪表到控制

室回路线路或系统组态设置。

2.如果显示错误的报警,重新标定一次仪表。

七、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显示故障代码是什么意思?

八、日常维护探头,检查探头安装面有没有进水生锈现象,如果有生锈痕迹需要处理探头安装面重新涂抹耦合剂安装探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