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的维修工艺怎么选?

楼主(2021-10-26):
       某企业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了,设备数据如下:轴承位直径220mm,空心轴,壁厚为10mm,材质304不锈钢,磨损深度2mm,磨损宽度105mm,转速15r/min。该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设计缺陷:主轴为空心轴,壁厚为10mm。运行过程中,主轴存在变形的情况,因此轴承内圈和轴表面的配合易出现间隙;

(2) 轴承保养问题:轴承拆卸后发现缺少润滑脂,说明日常保养过程中,润滑脂加注不及时;

(3) 密封问题:轴上密封部位磨损,导致大量的水进入轴承内,造成润滑失效,同时腐蚀轴承导致轴承频繁损坏。

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的维修工艺有很多,维修效果也不尽相同,你知道该如何选择么?

由于此设备的特殊性,传统的维修工艺无法有效解决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问题,比如:轴头磨损量非常大,深度在2mm,无法采取喷涂或者电刷镀。另外该轴壁厚较薄,传统的补焊会导致轴的严重变形。基于此,小编建议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进行修复。该技术可以实现在线维修,且在线维修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很好的保护设备本体不受损伤。并且该技术对于轴头磨损维修单边厚度无严格要求,这一特性明显优于传统的补焊、电刷镀、热喷涂等维修工艺。

索雷技术维修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的现场情况:

(1) 对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部位进行烤油处理;

(2) 对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部位进行打磨处理;

(3) 按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至均匀无色差;

(4) 将材料涂抹至待修复部位;

(5) 安装工装,材料固化;

(6) 拆卸工装,去除多余材料,回装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