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通创联Profinet网关连伺服驱动器RoboteQ的配置方法

楼主(2021-10-26):
CANopenProfinet网关连伺服驱动器RoboteQ的配置方法

客户需求为使用canopen转profinet网关将伺服驱动器RoboteQ驱动器数据接入西门子PLC之中,使用设备为西门子PLC一台(支持profinet协议)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YT-PN-02一台,RoboteQ驱动器一台。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分为两部分配置:一部分为西门子编程软件博图上面的数据配置,另一部分的配置是canopen网关配置工具上的数据配置。

下面是西门子编程软件博图上面的数据配置步骤:

1. 打开西门子PLC组态软件(STEP7,博图等)

配置新项目

安装gsd文件

选择gsd文件所在位置(本例为桌面)导入后选择安装

2. 配置profinet参数

   先添加CANopen转Profinet网关YT-PN-02,选择YT-PN-02

3. 设置CANopen转Profinet网关YT-PN-02的设备名称和IP地址(网关配置软件处的名称和IP地址要与这里保持一致)

4. 添加数据的输入输出总长度(本例配置了8个字节输入)

5. 编译下载组态

网友A(2022-01-07):
Profinet总线型伺服驱动器国产较成熟品牌:汇川、迈信

Profinet总线型步进驱动器品牌:东莞爱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