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如何仿真

楼主(2021-10-27):
请教一下,我想利用笔记本当作一个三菱的触摸屏(GS21**W)与三菱FX5U进行仿真,就是直接把电脑当作触摸屏来操作,该如何有效实现了。问了三菱官方答复也说得很麻烦。感觉三菱的触摸屏还不如国产的MCGS方便。

网友A:
GS是三菱最低端的触摸屏,不要指望有强大的功能

网友:
这个难道与屏的性能有关吗?

网友B:
plc 模拟运行先打开  然后启动 GTD3 模拟  选择正确的PLC 模拟器即可

网友B:
就是 HMI模拟  和 PLC模拟可以联调

网友C:
http://xv0t12k.cn/

公冶雪容资讯网

观看

网友C:
http://072a16q.cn/

闾丘清卓资讯网

网友D:
使用组态王或者昆仑通态好了,用起来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