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密性泄漏测试仪日常使用与保养维护

楼主(2021-10-27):
一、用标准件测试测量

意义和目的:

检查泄漏测试设备所有部件功能;

泄漏测试设备是一个复杂系统. 它由许多部件组成, 每个部件都可能出现的问题。

1)被测腔:工件,其密封性未知;

2)密封橡胶:必须对其定期检查,因为橡胶会磨损和老化;

3)进气管路:从试漏仪到封堵夹具的管路可能损坏;

4)测漏仪器内部气动系统: 可能出现故障。

借助标准件和仪器自检可将大部分设备不密封问题限制在封堵夹具和进气管路范围内。

什么是标准件?

与原始工件吻合且其泄漏率小于限值的。

如何产生标准件?

选择一个尽可能密封的工件, 也许要被浸渍、打胶等,它应该通过喷涂颜料或做标记与其它生产的工件区别开。

需要多少个标准件?

存在多少不同的测试程序,就需要多少个标准件比如有5个不同型号的工件,就应该有5个不同的标准件。

多长时间应该用标准件检查一次?

理想情况下应该每班一次

如何进行标准件测量?

1)标准件通过机床控制系统上料. 这样确保进入正确的工位;

2)可通过控制系统设定标准件测量次数;

3)准件进入测试工位后,自动开始测试;

4)如果测试合格,标准件将被继续输送到不合格件传送带停放;

5)这种检查以允许泄漏率为基础, 它表明当前测量气路不存在超过允许泄漏率的泄漏;

二、用标准泄漏孔进行点检

如果要对允许泄漏率进行检查,需要使用泄漏模拟单元

这种泄漏模拟装置比如说是innomatec标准漏口或者可调式流量标定仪;

将其插入泄漏模拟端口。

1)在同样的体积下,模拟泄漏测试,在相同的漏率、时间、压力下,每次测试结果应该是稳定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模拟泄漏测试,根据多次的测试结果数据可反应出仪器的泄漏测试能力以及测试结果的稳定性;

2)在两次测量之间要间隔足够的时间::> 40 秒

网友A:
http://vt3v03x.cn/

 人人文库

 支持

网友A:
http://yb0z370.cn/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官网

 支持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