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PLC通讯电缆

楼主(2021-10-27):
一、通讯线图纸(注:与三菱线不通用):

二、连接步骤

1、检查外部接线没有接好的(1) plc与电脑的接线没有连接好;(2)在使用标配的线与USB转RS232(DB9)的用户还需要主要是否已经下载安装好了驱动(一般驱动是买USB转接线时所配套的)。

2、检查电脑内部的设置端口设置有没有设置好(电脑——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端口设置)设置好内部的参数,如下图所示:

3、在将编程软件KWpro的软件内部通讯设置进行设置,其设置要与上一步中电脑的设置保持一致(在线——通讯设置),如下图所示:

网友A:
http://wc4l69b.cn/

上官寄云资讯网

看看看

网友A:
http://692299q.cn/

太叔勇捷资讯网

太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