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将丹佛斯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中的配置方法

楼主(2021-10-27):
本案例是移通创联ModbusProfinet网关YT-PN-01将丹佛斯变频器接入西门子1200PLC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移通创联ModbusProfinet网关YT-PN-01一个,丹佛斯变频器一台。

ModbusProfinet网关分为两部分配置:一部分为西门子编程软件博图上面的数据配置,另一部分的配置是Modbus网关配置工具上的数据配置。

下面是 Modbus网关配置工具上的数据配置:

打开移通创联ModbusProfinet网关YT-PN-01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M

设置移通创联ModbusProfinet网关YT-PN-01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

设置移通创联ModbusProfinet网关YT-PN-01485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要和从站要保持一致。

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ModbusProfinet网关YT-PN-01轮询延时调大。在ModbusRTU上右键选择插入,在下级菜单中点击Node填写从站站号。

继续右键点击插入,

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

打开丹佛斯变频器手册,设置变频器485参数。

注意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是从1开始,所以填写地址时候要进行偏移。

按图中显示3-41地址计算为3410,从上述报文可知,站地址为1使用功能码为03起始地址为0D51换算为10进制为3409数据长度为两个字节(一个寄存器),按图中显示3-41地址计算为3410地址减1后与报文相符。那么移通创联ModbusProfinet网关YT-PN-01配置如下,设置485参数。

本例为波特率96008数据位,1停止位,无校验,站地址设为1

03功能码读取地址3409(注意要填写十进制数)寄存器数量1个字(2字节)。

内存映射地址设置为0,表示数据会显示到I68,所以监控IW68会看到该寄存器数据,以此类推。写参数也如此,功能码换成06地址为C35950009)写入2000HEX

案例总结:
以上内容为移通创联ModbusProfinet网关YT-PN-01将丹佛斯变频器接入西门子PLC1200的配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