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忘记IP地址怎么办?

楼主(2021-10-28):
如果不知道控制器的ip地址,可以通过串口线,选择对应的串口号连接控制器。

       连上控制器后,就可以通过命令行进行修改控制的ip地址,最好设置成局域网地址(例如:192.168.1.XXX),这样调试也方便一些。用rom下载到控制器里面。注:用命令行修改或者ram下载的话,掉电就失效了。

示例:

'此程序运行修改IP地址,请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下面的值,然后rom下载运行一次即可
Ip_address=192.168.1.123
IP_GATEWAY =192.168.1.1
IP_NETMASK = 255.255.255.0

网友A(2021-11-30):
楼主类似的帖子不要发求助帖,发帖注意帖子类型的选择

网友B:
我怎么觉得这是广告贴

网友C:
学到了http://www.beizw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