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modbus通讯求助

楼主(2021-10-28):
新人入行,多多指教,这个是三菱FX3U与直流电流电压采集器modbus通讯程序,下面这个接收端我看不懂,上面发送端我就有点明白,有大师指导一下吗,下面是什么意思,供应商说是读取十个数据的,要读取的数值在哪里呢,在哪个寄存器啊,还有为什么寄存器跟位地址也有传送关系啊,程序在上面,或者能不能帮我备注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理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22-01-07):
这不就是数据的互相传送吗?是指令看不懂吗?我建议你一行一行的看,思路跟着走一遍,你标记的这一行意思就是把d106的数据传送到M0到M7组成的8位寄存器里,整个程序含义就是接收结束(M8123接通)后,将D50开始的33个寄存器的数值送进D99开始的33个寄存器里,判断D99是否等于H3,开始后面的数据互相传送,最后复位M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