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三菱d720s具体步骤及代码

楼主(2021-10-28):
求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三菱d720s具体步骤及代码,共同学习!!!

网友A:
假设变频器站号为1的情况下:

停止报文:01 06 00 08 00 01 ** **(** **为CRC校验,自己找个串口调试助手算一下就是)
正转报文:01 06 00 08 00 02 ** **
反转报文:01 06 00 08 00 04 ** **
给定频率:01 06 00 0D 13 88 ** **(给定50Hz频率)

好好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变频器站号为1的情况下:停止报文:01 06 00 08 00 01 ** **(** **为CRC校验,自己找个串口调试助手算一下就是)正转报文:01 06 00 08 00 02 ** **反...



这个倒是看懂了,就是不知道哪里设置错误了19200 81N
PR79=0  PR117=1  PR118=192  PR119=0  PR120=0  PR340=1  PR549=1
线是PU口的34接T/R+  56接T/R-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怎么给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怎么给你呀?



通过USB转485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