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拧螺丝

楼主(2021-10-28):
目前我想用台达伺服控制器来实现拧螺丝功能,那我该使用哪种模式?螺丝拧紧后怎么自动停下来?请哪位知道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2021-12-21):
我做过用扭力加位置模式切换的方法压堵帽。位置下降切换扭矩开始下压检测伺服0速信号判断是否到位,切换位置模式退回。不是说非常精准但能用;
我觉得你锁螺丝还是直接电动螺丝刀直接装上去方便点 伺服上下升降就好,做过一台自动打螺丝的就这么干的。

网友B(2022-11-24):
速度加扭矩模式

网友C(2023-05-26):
没做过这种程序,应该需要监测电机实际负载率吧,要不然不知道拧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D:
  首先用伺服驱动器的速度与扭矩模式,用PLC给伺服驱动器设定速度和扭矩值,启动后,用气缸向下动作让伺服电机下行。同时伺服电机做旋转动作,当螺母旋转进入螺栓后,扭矩到达设定值,伺服驱动器会有一个反馈的信号,用此信号作为停止和返回的条件即可。

网友E(2023-11-29):
靠伺服速度和扭矩,当设定值扭力达到伺服启动器的反馈发出停止动作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