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机水泵电机防潮的重要性说明

楼主(2021-10-28):
        不同环境条件对于咖啡机水泵电机的防护等级要求不同,适宜在水或其他液体中运行的电机,电机必须具备对绕组、轴承等零部件有效的防护措施,一般环境运行的电机,当在潮湿环境存放或运行时,很可能会对绕组和轴承系统造成严重腐蚀,导致电机出现电气或机械性故障。

        当水泵电机因为客观原因进水时,必须在电机运行前,对绕组进行干燥处理,处置过程不能伤害绕组的绝缘;对于电机的轴承部分,应通过规范的清洗干燥后,重新加注符合要求的润滑脂。

        像洪涝灾害导致的电机进水问题,特别是防护等级相对较低的电机,电机的壳体内部会有除水以外的沙土等物质的污染,这类电机应有专业的电机制造和修理单位完成,以确保电机运行质量。

        除以上所述的不可抗原因外,咖啡机水泵电机间断性工作、长期存放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电机内腔出现潮湿和结露问题,为了保证后期运行的安全性,在电机运行前,应进行驱潮处理,为此,高压电机等,在制造时即配备了防潮加热装置,在不拆解咖啡机水泵电机时,即可对电机进行处置。

        为了预防咖啡机水泵电机绕组受潮,电机的存放及使用环境应与其防护等级相匹配。

网友A(2022-07-15):
我们做的微型水泵可以用在咖啡机上面

网友B(2022-08-29):
可以将绕组线圈通过其他方法保护起来,比如说设计单独的空间放置,或者用绝缘液体进行包裹,干燥成型后就不用担心漏电的问题了,只不过会造成维修售后成本会高一点

网友C(2023-02-01):
说的很详细,补充一点,像是水泵的话虽然不需要太仔细的防护,但是像是在使用过程中日积月累形成的污垢,也是会影响正常使用的。比如说立式多级离心泵,就需要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进行检查。